楼主(2017-08-30):
小弟最近在自学s71200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博图V14仿真是不是跟s7 300不一样啊?怎么没有位的置0或1啊?怎么让它动作呢?

网友A:
博途很简单的,会用300的都会用博途,我也是刚用这个软件做了项目,没有使用过仿真,我都是直接上PLC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在自学s71200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博图V14仿真是不是跟s7 300不一样啊?怎么没有位的置0或1啊?怎么让它动作呢?
使用方法类似:使用在线——仿真——启动来启动仿真器

修改位变量状态:
方式1:在线——修改——修改为0或者修改为1
方式2:选中要修改的位变量,右击鼠标:修改——修改为0或者修改为1
方式3:选中要要修改位变量,使用键盘快捷键修改为0(Ctrl+F3),修改为1(Ctrl+F2)

网友C:
还没有用过博图呢,主要是电脑配置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用过博图呢,主要是电脑配置太低。

没用过回啥贴呢,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