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进线柜

楼主(2017-08-31):
这是不是有项接地?请问各位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显示有问题吧,如果有相对地了那还不跳啊?

网友B:
可能是显示问题

网友C:
线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显示有问题吧,如果有相对地了那还不跳啊?
10kv供电系统是允许单相接地运转一段时间的不会立即跳闸的。

网友E:
这相电压怎么和线电压一样

网友F:
显示线路故障,如果接地,继电保护会动作的,跳匝,

网友G:
按照表上显示应该是仪表显示问题
看看接线中有没有松动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H:
应该是C相断了吧!

网友I:
平时Ua、Ub、Uc是多少,是如何测得的(比如互感器的接法),从数值看貌似一相接地。

网友J:
C相可能是接地了,接地相对地电压为零,线电压正常。。你量一下PT的电压,还有零序PT有无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相电压怎么和线电压一样
接地后非接地相对地电压可以由相电压变为线电压。。

网友K:
C相接地 A.B相显示线电压,有接地信号

网友L:
有故障了,要查清楚二次线的问题

网友M:
感觉是接地,没有别的故障现象?

网友N:
楼主找到原因没,,是显示问题了,还是确实是接地问题!

网友O:
回复 楼主:
10KV的中性点是不接地的,所以一相接地可以运行,但不能运行时间过长,因为没接地的那两相相电压{6KV左右}升高成线电压{10kv},对于电气设备的对地绝缘是考验。

网友P: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C相接地,AB相上升为线电压,UAB,UAC,UBC仍为线电压。。。

网友Q:
有些单位有自备发电机,为了并网时发电机与电网保证同期,需要同期PT二次侧某一相直接接地,用于同期参考点,不知你的情况是不是属于这种。如果投用至今都是这样估计是,如果最近才出现C相低压为0,估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