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ABB800上电报7113故障不知道怎么查找问题,说明书上的是制动电阻故障。

网友A:
手册是说BC SHORT CIR 故障代码:7113 原因:制动斩波器IGBT短路  处理措施:更换制动斩波器。保证制动电路已介入电路且没有损坏    可见先你的变频器如果是新的就需要检查制动电路情况了

网友B:
既然是说明书给出了问题的指向,那就顺着去查呗。制动电阻故障?差直流母线电压,以及相关的元器件。

楼主:
是从哪里检测的,另一台为什么不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