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浮球开关品牌(适合污物较多的污水池,触点性能好)

楼主(2017-08-31):
1)浮球用于污水处理厂或者污水泵厂,池内生活垃圾,废水等,杂物较多

2)浮球触点性能要求良好,浮球动作时触点要能良好的闭合/断开

3)12V~36V交/直流,触点工作电流2A,不超过5A。无源干触点输出。

4)浮球为投入浸没式防腐,电缆防水防腐,IP68,电缆长度可定制。

5)不要提投入式液位传感器和超声波

大家可有比较了解的品牌符合要求的,主要是工作环境。

连杆式的就算了。

网友A:
超声波的为甚不要?
杂质多的尽量采用不接触式的

楼主:
不用超声波原因主要是因为所用的都是一体化的井筒污水池,水面面积有限,里面官道,阀门,梯子,泵导轨等东西多,空间不好布置;另外就是老板要考虑成本问题了。其实主要原因是成本。毕竟每套一体化污水池井筒浮球只需要两个。

网友B:
百度一下很多,自己去看看那个才是最适合你的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淘了好长时间,但对于污水池内浮球的适用性不清楚,浮球各种触点性能好坏不好判断,所以想问下有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帮推荐下

网友C:
杂物较多的情况下,浮球并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浮球上端是帮扎在固定件上面的,仅下端可以自由浮动,所以那点空间还是有的。杂物主要是一些漂浮的污物,在水面上聚集。采用超声波实在没有合适的布置位置,除非用井筒式的那种。

网友D:
试试大连马赫,我以前公司用这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哪种类型的清楚不?是用于污水处理方面的?

网友E:
就用常见的浮球式的就可以,一个位置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