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要去用组态王监控系统自动启动条码机完成对下料位的产品自动打印条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去用组态王监控系统自动启动条码机完成对下料位的产品自动打印条码
组态王都是采集和监控布置在现场生产车间的PLC等等的控制器内部的数据的,所以,驱动生产设备(包括生产车间的附属设备,比如条形码打印机组件),还是交由安装在现场的发令机构,比如PLC等等的中央控制器机构吧。

网友B(2021-11-24):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