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咨询一下高手怎样用200CPU与欧姆龙NP5-SQ001触摸屏通讯
触摸屏协议选项有200选项 但不知道是什么通讯协议 西门子200CPU怎样写通讯程序

网友A:
呵呵;
如果屏的软件里直接支持的PLC类型有S7-200,那就什么也不用管,只要通讯线正确就行了;

网友B:
触摸屏软件选择到S7 200 PPI 之类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C:
这个配置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建议买专用的通讯线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触摸屏软件有西门子通讯协议选项 但是200 PLC的没有写具体协议 只有S7200选项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协议 PLC是否要写通讯程序

网友D:
还没有听说哪家的触摸屏或PLC要用户写通讯协议的,只要你学的屏支持选用的PLC,通讯只是设置的问题及线要正确。

网友A:
屏上支持S7-200;只需要通讯设置正确,通讯电缆正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