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这个很粗的二极管是啥作用,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测量二极管已经短路,型号看不清。求助大家这是啥二极管

网友A:
用一个6A/400V的试试吧。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是不是高频,用6A10试试,6A1000V.

网友C:
应该是快恢复管或者肖特基管。

网友D:
或者可看看其在电路中的位置,与类似电路比较,判断其作用,推断其类型。

网友E:
普通的阻尼二极管而已,1N540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