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EM253发出的脉冲。三菱J4,就是收不到,怎么回事,接线按照,EM253 P0-接11  PG, P0+接10 PP。
P1-接 36-NG、P1+接NP  35、、、、、为什么收不到指令脉冲呢,
还一种接线。24V+接10  。35.
都不行。

网友A:
三菱的伺服,干嘛不用三菱的PLC 呢?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以前控制过台达的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选的啊。哎。。。

楼主:
自己重新接线就好了。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