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PLC 连接触摸屏,在触摸屏操作手自动切换正常。设备手动通过按钮也能正常启动,但打到自动点一键运行,却不能运行,触摸屏状态也没有显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这问题问你让人不知道咋回答
可能自动条件不够吧

网友B:
自动的条件没有满足。监控程序看看
也可能你欠款了。

网友C:
楼主不要慌,在线监控下程序,看是不是有什么启动条件不满足呢

网友D:
很明显,自动状态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E:
触摸屏点一键自动运行,需要你在plc程序里设置标志位和触摸屏对应,然后编写相应的自动程序才行,检查一下程序,然后标志位和触摸屏对应的情况也看一下。

网友F:
程序问题,没有欠款的话,重新刷程序,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G:
这个可能要现场才比较清楚。

网友H:
网上的建议并不能完全解决真实设备的问题,尤其你是工业设备自动化控制行业的外行人一个,请汇报领导,花费资金聘请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进行设备的维修作业。
可能在你眼里,这种工作是有技术,待遇又高的职业,但是其中的艰辛,你是不能体会的呢。

网友I:
单独说一键不能切换到自动运行,能够帮助你完全解决问题的估计只有原程序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