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了

楼主(2017-08-31):
我电脑上cad一点击保存或者去打开dwg文件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这种现象可能会是一下几个原因:
1.电脑配置低,运行过程中出现响应不过来;
2.软件出现错误,或者安装文件有问题,枪版最容易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哪个版本的cad

网友C:
重装一下看有没有好转。
我也一直在用2004版的。2004版比其它版本都要好用。

网友D:
不用全部重装,是丢失(或损坏)了一个叫“Applicaton”的文件,可在安装盘(或者文件夹)内找到这个文件重新安装即可,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2011版以上的CAD软件上。

楼主:
我的软件是2004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全部重装,是丢失(或损坏)了一个叫“Applicaton”的文件,可在安装盘(或者文件夹)内找到这个文件重新安装即可,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2011版以上的CAD软件上。

一口水喷在显示器上,人家提示的是AutoCad应用程序,话说除了微软自己能叫做系统程序外,其他不是都叫做application么。

操作系统不是XP么,就应该转高版本的AutoCad。

网友F:
卸载程序,重新装系统和程序

网友G:
有时候肯定会犯病,卡死,有时候导出PDF都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