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单相电机吗?

楼主(2017-08-31):
这个电机可以接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伏吗?

网友A:
是的,单项带电容的

网友B:
单相电容电机。

网友C:
是单相电动机。

网友D:
明显是单相电动机

网友E:
单相电机,不能接三相电。

网友F:
是的,单相电机;

网友G:
不可以接变频器输出的3相220V,因为评测是单相的

网友H:
单相马达调速困难,建议更换为三相马达,调速容易。

网友I:
实际应该不行,
做实验让电机转可以做到。

网友J:
不能接三相电,只有两个相差90度的线圈,工作绕组和副(换相)绕组,

网友K:
不能接三相电源,这个单相电机应该可以正反转换应用的电机,你用万用表测量下主,副绕组的阻值,如果阻值相等,就类似于洗衣机的单相电机

网友L:
电机是单相的,能不能接变频器,没试过,要不你做个试验

网友M:
单相电机不可以接变频器,除非是特殊的应用。

网友N:
单相电机 应该不能用

网友O:
单相电机

网友P:
单相电机,电容两端的线可以调换转向

网友Q:
标准的单项电机,楼主不要接错线哦

网友R(2017-10-09):
是单相正反转可调电机

网友S:
这个图标没有见过

网友T:
是单相电容启动电机,不能接变频器

网友U:
单相电机 不能接变频器,如果应用到调速 场合,不如换台三相电机 用变频器调速 。

网友V:
这种电机是靠改变开关触点位置来实现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