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报过电流故障

楼主(2017-08-31):
现有台汇川 320 11KW 变频器空载一切正常 带电机报过电流故障 err02 err04加速 恒速过电流 加速时间可以30秒 主板 驱动光耦A3120 和电压检测7840 电流检测TL082都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A:
把模块换了吧可能会好。

楼主:
模块用数字表量压降 用指针表测导通 是好的 没招了

网友B:
测量电机电流与面板显示值对比,看看是否误报过流故障。若真是误报故障,请检查集成块周围的小电阻阻值,其阻值变化也会造成误报故障。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看了下变频器的故障是的电流6.1A
变频器是11KW的额定电流是26A应该是误报警

网友C:
测量一下驱动功率,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D:
可能是A316J 光耦和外围电阻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弄了一天终于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压器后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E(2018-06-05):
是管触发的电容哦?

网友F:
有很多时候遇到奇怪的问题,或者长时间修不好的机器,都可以尝试换电解电容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有很多奇怪的问题是电源不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