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如何更换这个变压器? 上面一行字也不知道是啥。 想给他换了!

还有第三图两个L的元器件是什么,测量是通的,没有阻值。!

网友A:
开关变压器烧成这样,可能还有其它损坏的部件,L201、L202是电感。

网友B:
开关变压器不好找 看看电源规格用万能电源改

网友C:
兄弟去买彩票吧,这么少的几率都给你遇到了,有新版就换,实在没有就看看你的电源配置另外改装一套,这个修好了后遗症多了

网友D:
一般不到厂家买不到的!

网友E:
变压器不容易坏。看看第一张图指头下面的集成块什么型号是否坏了。那俩个件就是一段铜线套了一个磁环

网友F:
变压器坏了不好买,首先得有变压器,然后对照同型号的板件维修,否则很难维修,可以找个万能电源给替代了

网友G:
如何确定是变压器烧了,保险烧了吗,先查一下开关管有没有问题,如果开关管烧了,是炸了还是D极和S极短路了,如果是炸了,可能就是有严重的短路,可能会连带开关变压器,如果是短路了,那就详细查一下电路的电容,二极管,次级的电容,二极管等 。

网友H:
这种在产品里面的电源供应部件(PCB电路板上的部分电源供应电路),都是特殊设计和制造的,很难进行通用性的修复,尤其是开关电源变压器,最笨的方法就是拆烧毁的变压器绕组来数圈数,并重新手工绕制新的变压器。

我建议你还是放弃维修,如果部件价格昂贵,也只能求助于仪表制造商的售后服务部门了。

网友I: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J:
这个很少坏,坏了不好淘换。

网友K:
如果只是电源损坏,建议直接试一下外接电源:多组就用多个电源,注意共地

网友L:
L是电感
你的键盘帽子少了一个
开始还以为是少的帽子那个嘞!

楼主:
回复 网友H:
修的成本都可以买块新的了,我只是研究一下!

网友M:
磁芯没有损坏,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试着自己从新绕制,主要难点就是拆的时候准确记录参数

网友N:
开关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确实不容易买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O:
估计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一般变压器不会烧成这样。

网友P:
变压器烧了,说明输出端有元器件坏了,短路烧坏变压器,要好好检查下变压器周围哪个元器件,短路使变压器烧啦,买到新变压器不检查出故障点,还会烧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