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三菱qd77ms16怎么用光纤控制伺服要怎么设置伺服参数和定位参数

网友A:
这问题比较大,你先看下软件里,有具体问题再来咨询。

网友B:
全在编程软件里设定。。智能功能模块。。

楼主:
知道在智能模块里设置可是脉冲个说我怎么确定,地址在哪

网友A:
软件轴定位数据中可以按照表格设置,或是通过指令向缓冲区中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