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台达ASDA-B2伺服 每次都在设备减速刹车的时候报警 AL002  修改系统加速度、运行速度、减速距离 都不能解决 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能否通过 修改 内部参数解决。

网友A:
故障代码是过电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显示的确是电压问题 但是这个实际上应该不是 因为 在减速刹车的过程中 用手轻轻反向推着一下他就不会报警 并且 正常工作

网友B:
把频率降低看看,不行就加制动电阻。

网友C(2017-10-18):
内部的制动电阻烧了吧

网友D:
伺服刹车不是这么用的吧?伺服是精确定位的,不能再伺服运动的过程中刹车。刹车一般用在垂直运动的场合,防止突然断电而使工件跌落。所以,一旦伺服使能,就要把刹车松开了,在整个定位过程中,都不要抱紧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