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我这里有一台英威腾的伺服马达,驱动器也是英威腾的,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在运行中突然停机,有时候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是几天,不定时的。查看伺服报警是编码器松动,或者是编码器断线。我用手去摇了那些线都没见停机,也就是没有接触不良。在这问问那位大侠碰到开着开着突然停机的呢?有没有知道原因的?在此拜谢了!

网友A:
查看伺服报警是编码器松动,或者是编码器断线。

原因都有了,为什么不去改进呢。
最简单的换条编码器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运行时我用手去摇了编码去的那条线,但也不见停机啊,如果真是松动就会停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摇一摇线和线有问题是两个概念。

网友B:
线材不好??

网友C:
你把线螺丝都紧一遍,还有看看屏蔽接地线装置好不好

网友D:
报什么故障

网友E:
这个,要么是干扰,要么是导线隐性断线

网友F:
排除法先把编码器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