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HIM

楼主(2017-09-01):
刚刚接了一个项目有,同一个设备,三个工艺。初始温度不同,途中设定温度保持时间不同,来体现三个工艺不同之处。现在用PLC和触摸屏来做,想着是做三段程序,三个工艺画面。设定好不同工艺的温度值后,通过选择工艺来实现自动控制。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不对了,同一个温度传感器等不能写三个地址。求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用PLC里面的变址寄存器做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3个温度传感器采集3组数据呢?

网友C:
应该可以用配方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方便详细讲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便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D:
用HMI的配方功能,我一般都是做100组工艺配方。

网友A:
用变址寄存器做多组配方值,产品为n时传n+1的变址进去。一般的PLC做100个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可以用配方,做在一个程序段里。。
也可以做三个子程序。

网友F:
得看三个工艺有没共同之处?如果工艺流程是一样的,只是初始温度和保持时间不同,可以只在HMI上做个切换开关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得看三个工艺有没共同之处?如果工艺流程是一样的,只是初始温度和保持时间不同,可以只在HMI上做个切换开关就行了。。
看楼主要求,就这样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详细说点,入行时间不长,经验少

网友G:
回复 楼主:
在屏上做工艺1,工艺2,工艺3,三个选择按钮
在PLC做工艺1--赋值,工艺2--赋值,工艺3--赋值
简单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屏上做工艺1,工艺2,工艺3,三个选择按钮
在PLC做工艺1--赋值,工艺2--赋值,工艺3--赋值
简单吧
要求少的话这样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I:
认真领悟设备控制工艺,制定可行性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屏上做工艺1,工艺2,工艺3,三个选择按钮
在PLC做工艺1--赋值,工艺2--赋值,工艺3--赋值
简单吧
要求少的话这样也是很方便的
“同一个设备,三个工艺。初始温度不同,途中设定温度保持时间不同,来体现三个工艺不同之处。”
这是楼主开篇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工艺1,2,3,之间通过选择后,一个传感器有三个地址不会冲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工艺一二三,画面互锁,地址相同,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艺1,2,3,之间通过选择后,一个传感器有三个地址不会冲突吗
当然不会啦,三个参数是独立的互不干预,只要你在程序中做好唯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三段子程序,调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用不着

A,B,C 是你需要的工艺1,2,3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谢谢您

网友J:
一个传感器送三个地址没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

网友K:
这个,你做三个子程序不就得了?

网友L:
这就是配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L:
子程序吗

网友M:
A、B、C分别接通三个配方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