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指令

楼主(2017-09-01):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这个传送指令作用

楼主: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PLC,就把图画准确一点

网友A:
如果三菱PLC,就应该是MOV K1 D100

网友B:
感觉画错了,没这样子的。

网友C:
当前面那个闭合,把数据1给dm。

网友D:
感觉像是欧姆龙的,但是DM是什么意思,变址吗

网友E:
条件成立,DM00里就是数据1

网友F:
OMRON的;
执行后DM0的数值为1;

网友G:
这个是欧姆龙早期PLC地址写法,是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