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STL的朋友进来帮个忙·谢谢

楼主(2017-09-01):
以下图的上部分是程序·下部分是数据块中的内容·该程序怎么理解?我初学·不知道程序中左移3位后是什么数值.最好每一句有注释和结果·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A:
自己上机模拟。

楼主:
楼上的朋友·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图的上部分是程序·下部分是数据块中的内容·该程序怎么理解?我初学·不知道程序中左移3位后是什么数值.最好每一句有注释和结果·谢谢老师们了·
西门子规定,32位指针必须采用类似于X.y的格式,因此左移三位,形成X.y的格式。
其实程序写错了,应该SLD 3,应该采用双字左移,否则前面的ITD毫无意义。

楼主:
FU老师:那么DB98数据块中是地址转移3位吧?能重点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