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各位高工.小弟最近发现三菱伺服报了一个警.按说明书上讲是CPU的问题.但是把好的CPU板换过来.故障还是依旧.把这面的板换到好的上面去是可以用的.所以确定CPU板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电源基板上.因没有过多的维修经验.现在不知该从何查起.望各位高工指点迷津..

网友A:
问题比较明确啊

网友B:
你把哪个好的整体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C:
接口不好吗?还是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块主板就没事了 确定是主板上的某个东西坏了 就是不知是哪一个,也不知主要看哪个器件

网友A:
到底是CPU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