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大家好,我想用ST语言把算法啥的给整理下,但是发现了这么个问题。

如图,为什么每个变量那里会有两个问号?这都总共6个问号了,但是我在用FBD语言的时候,总共就4个可以写的地方,(实际上就用了3个,ENO用不到)

这个怎么用,我也找了三菱的ST语言使用手册,也没有写这个怎么弄,也找了GX WORKS2的编程手册,也没有提到ST语言时的使用情况。

请教各位大神们,像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呢?

谢谢了

楼主:
我顶!!!我顶啊!!!来个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ST语言把算法啥的给整理下,但是发现了这么个问题。

如图,为什么每个变量那里会有两个问号?这都总共6个问号了,但是我在用FBD语言的时候,总共就4个可以写的地方,(实际上就用了3个,ENO用不到)

这个怎么用,我也找了三菱的ST语言使用手册,也没有写这个怎么弄,也找了GX WORKS2的编程手册,也没有提到ST语言时的使用情况。

请教各位大神们,像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呢?

谢谢了

使用了指令模板么就是这样,否则你怎么看得懂该写写啥。

问号只是注释的分隔符,告诉你应该写啥,你不必这么在意。

例如?BOOL_EN?告诉你这里是EN引脚位置,变量类型只能用BOOL类型,?ANY16_s?么代表这里是源数据,数据类型可以是任何的16位的数据类型,例如INT,WORD。?ANY16_d?代表这里是目标数据。

如果什么都不会建议你先去看看Pascal语言的基础编程资料,只需要基础就可以,毕竟ST语言是类似于Pascal的编程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写呢?
MOV( ?BOOL_EN? TRUE ?ANY16_s? X轴的减速比 ?ANY16_d? D90 );

就是一直把X轴的减速比的值赋值到D90去。

这么写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写呢?
MOV( ?BOOL_EN? TRUE ?ANY16_s? X轴的减速比 ?ANY16_d? D90 );

就是一直把X轴的减速比的值赋值到D90去。

这么写可以吗

MOV(TRUE,D0,D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知道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