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师傅碰的过变频器的这种问题

楼主(2017-09-01):
碰见几台汇川的变频器 空载时电压不稳定有带电机报过载 或者过流 把控制方式从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svc) 改成V/F控制电压就稳定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汇川就喜欢犯这病

网友B:
你说的是早期的MD320的2.2千瓦的小机子吧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有的时候电压跳动幅度很大。改成VF控制就行了。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C:
汇川的通病,这种通病基本V/F都正常,矢量基本使用两三年左右多数都会出现这现象,虽是通病,但都是些外感风寒之类小病,虽是小病,如果在矢量模式下出现会很容易炸鸡的,楼主也不必恐慌,去外面看看医生就会好了

网友D:
向楼上的老师学习

网友E:
要用矢量控制,就必须电机自适应啊,变频器得读取电机参数,矢量控制原理就是将交流电机解耦分成励磁和电枢的方式进行控制,电机数据必须准确,否者就报过流,矢量控制输出转矩大,稳定,精准。以上的问题可以对重新电机进行自适应,问题就应该解决了

楼主:
能修吗?怎么修?有师傅知道吗

网友F: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得问汇川的技术应该是哪的事。如果标量控制ok,矢量控制不行,那是内部的元件有问题了。这得熟悉这种变频器的硬件和软件结构才能知道。

网友G:
碰到过汇川320 5.5的矢量带载发抖过流,改VF好了

楼主:
对啊就这毛病

网友H:
这是汇川的通病啊

网友I:
可以检查小元件的变质。

网友J:
算法不同,V/F适应性强,矢量需要精确的建模,但性能更好

网友K:
这个,反正安川A1000系列我都是做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