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工业水泵由ACS510变频器控制的,远程给定0~60%,反馈0~60为正常;远程给定60~100%反馈都是显示60%,给定跟反馈无法匹配。接线方式是正确的(之前用的好好的),是不是电阻问题,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A:
先检查远程给定60-100%的信号到装置里是60-100%嘛?如果不是,那是外面的问题,如果是那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了。先挖问题划一个范围。再做下一步。

网友B: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输出信号项,输出类比的比例和最大极限 设定的不正确,很简单的。一细心问题就解决了,不信你试试,哈哈

网友C:
有时候到了一定的速度,负载过大变频器到了设定的额定电流的时候就限速了。实际速度上不去,反馈怎么能跟上呢?所以要检查实际速度跟踪情况,没问题的情况下再检查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远程给定60%~100%,变频器有收到60%~100%,电机频率也有升上去到50HZ,就是反馈经DCS到组态画面只显示60%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速度有跟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怀疑是不是有电阻(250欧)有问题。电流4~20mA 电压1~5V

网友D:
这是PID参数值设定有限制,上限设定在60%。
ACS510的参数在40组里面进行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如果尚未显示的和给定差,那就看看变频器的实际频率是多少?是100%?还是遇上位显示的一致?如果是后者,那说明电机是否已经过载了?看看电流值?是不是已经达到电机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