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一个华中数控的伺服电机, 铭牌没有了, 驱动器是 HSV-180AS-035  , 伺服电机送修拿回装上以后, 机床经常急停, 驱动器报 10 号故障, 查代码为 过电流 故障, 请问可能是那里的原因, 伺服电机重新拆装后, 在安装时要注意些什么,  需不需要调零?

网友A:
铁定需要调零,估计就是零位没有安装对

网友B:
是呀,伺服电机拆了再重新安装,伺服控制与电机轴转角的原始零点要确认一下才行呢。

网友C:
必须调零。把电机负载脱离试试还有没有报警。驱动器手册上也有写报警内容和解决方法。

网友D:
零位没有调好,造成相位不对,电脉冲磁场与相对磁场冲击而发热

网友E:
找维修的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