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MT6056下载问题

楼主(2017-09-01):
由于系统没有威伦触摸屏板块,我就借永宏的板块想大家求助一个问题,我有一块威伦触摸屏MT6056,主要是学习用的,经常发生程序编辑完成后往触摸屏下载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报错为无法载入字体!然后打开M8000软件出现报错!图片如图!哪位师傅对这方面了解的请帮帮我,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程序与屏的型号是否一样。

楼主:
设置肯定没有问题!有时候又可以下载!

网友B:
程序编译有没有问题?
软件提手屏型号有问题,工程中选择的屏型号和实际链接的是否一致。

楼主:
程序编译没有错误!软件显示选择正确的HMI机型并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当下载失败时再重新下载就会有这样的提示!把usb插头拔插一下然后重置一下就显示连接成功!可以载入字体了!

网友C:
可能你的线不好;

楼主:
这个我也是怀疑的!

网友D:
这个下载不是一般的通讯线吗?

网友E:
线的质量不好的原因最大。以前遇到过。

网友F:
线不好或者电脑USB接口不好都会导致这个原因!

网友G:
mt系列应该是eb pro不是8000吧。

楼主:
线在路上,等线到家了就知道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H:
10楼,威伦触摸屏MT6056是早期的5.7吋屏,的确是EB8000编程下载的!!
EBP是后来才推出的软件,实话实说MT6056出来多年以后才有EBP这个软件,知道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USB连接线的问题,买了个新的!

网友I:
编程线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编程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