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请问大侠们,画面里键盘如何更改为只有数字、字母、清除和确认键,其他的都去掉。

网友A:
一般都是触摸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自带的输入法程序部件,很难进行编辑和修改,感觉除非触摸屏刷机。

网友B:
可以重新编辑键盘将不要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键盘 即可

网友D:
用过那种带可切换键盘的触摸屏,就像windows的计算器,有科学型和通用型,不过也是在无意中才发现的

网友E:
你可以自己做个键盘画面就行了

网友F:
这个感觉可以改动的。

网友G:
没有自己改过,都是用自带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触摸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自带的输入法程序部件,很难进行编辑和修改,感觉除非触摸屏刷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可以自制键盘画面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