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2):
西门子6SE70变频器如何设置变频器下限频率,矢量大全都看了一遍了硬是没找到,是设置哪个参数,求大侠提示一下

网友A:
如上图示。6SE70的设定值通道尽在其中。

网友A:
补充一下,西门子的工程型传动产品,功能比较多,但其资料也涉及的比较全,只要看,就没有涉及不到的内容。关键是不熟悉而找不到。所以,利用功能图去找参数,会比较方便。一张图,涉及的设定值通道的问题,就可以概览,其他的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西门子的工程型传动产品,功能比较多,但其资料也涉及的比较全,只要看,就没有涉及不到的内容。关键是不熟悉而找不到。所以,利用功能图去找参数,会比较方便。一张图,涉及的设定值通道的问题,就可以概览,其他的以此类推。
谢谢您,以后学着看功能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会看西门子传动产品的功能图的好处是:

第一,把技术文件厚厚的页数,变薄了。功能图几十页,参数表几百页;

第二,可以学习传动控制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因为所有的交直流传动控制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具有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