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楼层用电

楼主(2017-09-02):
请教各位老师.有一新建工地.楼层33层,估计用多少平方的临时电缆。谢谢了。

网友A:
33层,不知道建筑平面面积,不好说,不过按照经验应该用315KVA变压器

网友B:
用多大的线,得知道,使用功率和使用情况而定的,33层楼多少用电情况,使用情况没说

楼主:
对不起没有说清,是还没有封顶的楼,是工地临电,估计220v的1000W的太阳灯多,电钻一类的装修一类的,估计有个几十千瓦吧。

网友C:
33层,还需要吊塔,混凝土搅拌设备等等吗?还是只是将33层做装修的供电?如果只是装修类供电,33层装修同时进行,100平方的导线可以供电所有的楼层。

网友D:
跟楼高关系不是很大啊

网友E:
这么多的楼层,总配电箱下面还得分配电箱啊,

网友F:
或者询问工地上的人,他们可能有经验,然后核对;
估算的话,根据负荷的大小等。

网友G:
要用多大的线?不是看楼层的多少,关键是每一层负载多大,根据负载功率计算每层楼的电流是多少。最后把每层楼电流相加,计算出总电流是多少...

网友H:
这个可以基础其它工地来估算

网友I:
这是根据临时施工用电情况而定的,你问一下工地的施工工程师就知道了

网友J:
根据用电负载来计算吧。

网友K:
根据实际用电情况定,根据负载算电流,然后确定使用电缆,

网友L:
这个问题,首先要统计所用的临时用电总功率,然后按类别或区域分配动力配电,再然后才是线径选型的问题。什么都是影子,瞎估计不好哇。选大了浪费,选小了不够用。

网友M:
你这怎么回答
33楼层和用电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还是评估有哪些用电设备再来吧!

网友N:
最起码多少主要的用电设备是什么,什么不清楚怎么算

网友N:
塔吊,搅拌机,电焊机,等等

网友G:
要根据工地的实际负荷(功率)来计算出电流,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电线的线径...

网友O:
先算负荷再考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