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2):
我想在触摸屏里做压力与位置的实时监控曲线,用伺服压机(带压力传感器的)和VT3-Q5T的人机,不知道程序该怎样写?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下吗或者有案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有趋势图之类的 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B:
实时曲线没做过

网友C:
我用昆仑通态做过,不过管怎么做,曲线都有滞后。
设备是油压机。

网友D:
采样速率会滞后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昆仑通态做过,不过管怎么做,曲线都有滞后。
设备是油压机。

这个是实时压力还是一次压装后的历史压力显示??
实时压力感觉没什么用,如果可以在压装后显示当次压装的曲线还可以,不知道这个怎么做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滞后是触摸屏通讯速率低、刷新不能实时响应

网友G:
KEYENCE的屏,如果你用的也是KEYENCE的PLC的话,刷新的速度要快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滞后是触摸屏通讯速率低、刷新不能实时响应

滞后无所谓啊,但如何根据PLC存储的数据由HMI绘制历史曲线图这个我比较关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滞后是触摸屏通讯速率低、刷新不能实时响应

滞后无所谓啊,但如何根据PLC存储的数据由HMI绘制历史曲线图这个我比较关心
这个简单啊:利用时间脉冲将位置、压力存储到连续的寄存器,触摸屏根据时间访问这些寄存器就形成一条曲线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填表 多个寄存器轮流填充

网友I:
这个真不会,向楼上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