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

楼主(2017-09-02):
汇川变频器MD380一开机时显示频率16HZ并闪烁,电位器在最小位。调电位器,频率增加,电机开始转动。是参数设置问题么?

网友A:
如果设置最低启动频率是16Hz,那么低于16Hz肯定不会运行

网友B:
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变频器显示的16hz是您上次停机时的设定频率吗?显示闪烁是因为停机子没运转,变频器显示设定频率在,这些在参数内都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