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09-03):
请大神指点一下用三菱plc控制14台伺服系统,如何实现

网友A:
能如何实现呢?无非就是:
1、伺服带通讯型的,通过总线控制。
2、伺服不带通讯的,通过脉冲,模拟量来控制的,位控模块数量配足就可以了。
3、兜里没钱的,买几个PLC分别控制,然后PLC之间走通讯。
4、兜里没钱没水平的,赶快外包。
5、兜里没钱且不舍得外包的,就别做了,让人家也能喝点汤。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这头像有意思。

网友C:
呵呵;先考虑伺服间有没有运算关系,都是独立的话最低成本的方案是用几台小点数的PLC分开控制;

网友D:
遇到这种的通常是建议用Q或是L的PLC,加一个16轴的简易运动模块配MR-JE-B的伺服。

网友E:
有钱的话建议直接上运动控制CPU,那个控制31轴都是小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钱的话建议直接上运动控制CPU,那个控制31轴都是小事

你这个回答人家上面第一条已经回答过了。

网友G:
用三台松下FXH-C60T,大约7000元。走一个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H:
看你怎么控制了,我以前类似项目,我都是4个3U搞定的,32个点的一台才几百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看你怎么控制了,我以前类似项目,我都是4个3U搞定的,32个点的一台才几百
一台才几百,那你这个只能是非正品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看你怎么控制了,我以前类似项目,我都是4个3U搞定的,32个点的一台才几百
呵呵;太假了;除非你买的是二手的,而且也是近千了;

网友I:
3U才几百块钱啊,不要告诉我你用的是国产的工控板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你这一总结回贴后我等均只能附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