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三菱Q02plc挂两个QJ61BT11N 是否可以都设置成主站,配置两条线路?

网友A:
可以,可以一主一从,也可以都是主站。地址分配需要注意下

网友B:
可以,相当于有两个网络,每个主站下面都可以带一些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