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源

楼主(2017-09-03):
这个坏了的电源老是烧爆同一个位置的IGBT,给个低压24V带个负载就可以正常调电压,但接回380带负载就爆,又没图纸修了几天都没修好,这个电源输入接的是三相380的,输出电压最高可调至直流600V!请高手指点,说说这个电源的原理看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A:
非标准产品,看着乱扎扎的线路就头疼,请问此电源有什么功能?作用在什么设备上使用?能否来张全外观图或铭牌?

网友B:
这种设计生产厂家产能有限。

网友C:
直流电焊机上面的吗?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D:
看起来挺复杂的,看着头疼。

网友E:
是电除尘吗!

网友F:
建议你连驱动板一起换

网友G:
线路太乱,可能是一些滤波吸收电路异常造成的,周围的相关部件也换掉,驱动部分主件换掉。试试

网友H:
估计这个要是都换掉得好花不少钱吧。

网友I:
看着板子都头疼

网友J:
估计用了很久吧

网友K:
不知道你换上去的管子是否是同型号、正品的管子?

是的话,那你可以逐渐升高输入电压检查激励(控制)端的电压、电流,如有条件最好同时观察这个激励信号的波形变化,找出是激励电路问题还是负载电路问题。

不是同型号、正品的管子往往耐压不足而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被击穿爆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编程的电源可以设定电压和时间自动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