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P5-MQ000B触摸屏与三菱FX3u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7-09-03):
一直显示“无法初始化PLC控制区域”,线也换了新的,请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用FX3U哪个口连接的?FX3U自带的是422的编程口。

网友B:
3U的编程通讯口是422格式4线(选用485格式4线也可以),你选的好像是232

网友C:
除非你加了FX3U-232BD联接;否则你的设置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師,請幫忙指點小弟一下,我用的是FX3U圓形的8針孔,NP5用的是232的9孔COM2口。非常感謝!

网友C:
FX3U圓形的8針孔是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