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7-09-03):
想外面加一个电位器来控制速,电位器的三条线是不是分别接在变频器(施耐德牌)端子上的0V A11 +5V的端子上,请高手指教与确认,先谢了

网友A:
图示可以接。

网友B:
是的,不过要设置好相应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频率.转速还有哪几项

网友C:
旋转一下:

网友D:
就是这样接,然后参数里面要相应修改频率给定的条件。

网友E:
对的,上面图不是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F:
不要偷懒,一定要好好研习说明书,那样可以把变频器用的淋漓尽致,另外你的自身水平就更上一层楼了,不是吗,哈哈

网友G:
电位器的线,不要太长了。5米以内最好。如果这么接线的话。
开关量的线也要接,起码启动停止信号要给上呀。

网友H:
图示上有
你的表示是正确的!

网友I:
电位器可以按图接好。电位器中心抽头要接在A11上,但要设置端子运行,不要在面板运行上,要把+15的端子和L11或L12用导线短接,这是正反转控制。根据你正反转的需要接L11或L12,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J:
电位器接上后,旋转电位器,面板上会有给定频率显示。如果在给一个方向信号,电机就会运转了。为了防止频率过高,楼主可以设置最高频率为50

网友K:
楼主的接法是正确的,设置好偏置和最高频率 ,还要注意 电位器的方向 与频率方向是否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