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

楼主(2017-09-03):
昨天一位电气安装工来电很尊敬地请教我,30千瓦要用多少平方的电缆,一下把我问住了,想了半天,吞吞吐吐所问非所答地说这与负载类型,距离,电压,单相或三相有关系,安装工很随便地说负载就是电动机一平方两千瓦没事吧,我又想了想更来不及分析很不果断地说差不多。事后我想真是像他说的这么回事。看来经验真是出自那些工作在一线的人。

网友A:
几个意思?

网友B:
三相380V供电,30KW不过是60安左右,以此为选型依据就可以了。

网友C:
30KW 3相380V电机,需要看是直接启动还是星三角,就跟这个有关

网友A:
1平方2千瓦?
希望改变那种想法,这种情况,经验是暂时的凑合。
这个你自己想的对,有国际国家标准的。

网友D:
牵强啊,假如是电机负载,二极电机和6极电机的电流根本不同,电缆线也有分类,最简单的是铜芯和铝芯载流量根本不同,经验可以借鉴,但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E:
大师,这个属于最基本的应会知识

网友F:
有一个理论计算公式

网友G:
有时会让这些问题,给问到。

楼主:
根据那位工人经验,电机控制线一般都不会太远,应在30米以内,参照常用规格,6平方/11KW
,10平方/22kw,16平方/30kw,25平方/55kw,我不愿意去算,基本就是那样,差不了多少,还是实际一点好。

网友H:
现在的线缆材质,敷设距离方式,启动方式都得考虑。

网友I:
这个也算基础的吧,

网友J:
实践出真知,但是不能过于相信经验,尤其选型,要验证。

网友K:
实践与真知相互相成的

网友L:
这个是以前最简单的算法。

网友M:
电工的基本功,在其位必须知道应该知道的东西(知识,理论,经验,规矩、法则),如果不知道就是不能胜任该职位,拿薪酬,也不能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啊

网友N:
对,我就是30kW选择16平方截面的铜导线电缆。

网友O:
电缆选择还真不能靠现场经验,还是要根据实际负载计算选型。我做过30KW 4极电机星三角启动,使用16平方的铜线

网友P:
星三角启动用10平方铜芯电缆,直接起动用16平方。

网友Q:
回复 网友H:
用得多,常规的也就记得了,如同查表一般。

网友R:
16平国标线足够了,

网友S:
1平方5个电流 ,1个千瓦2个电流 ,可不就是 1平方差不多2个千瓦 左右 表情。实践总结的数据往往来快当。

网友E:
建议楼主下载一个导线载流表,这样你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下载一个导线载流表,这样你就清楚了
                                                                                    我不是不清楚。就是参照导线的载流表,铜缆,几十米内看,找出接近规格的电缆也就一平方两千瓦。假如非要参照标准选用电缆,恐怕找不到相应的规格。实践经验适用现在。

网友T:
关键在使用中要看铜芯线缆实际是否标准。

网友U:
国标铜电缆距离不远的话10平方就够了,16平方只是更保险!

网友V:
差不多。近距离一平方两千瓦

网友W:
30千瓦 60A 除以4  用15,选16平妥妥的

网友X:
电工口诀表。。。。。。。 有时候也可以用差不多来解决问题。。。

网友Y:
最大做到22KW电机,距离30米左右,用10平方线,不过更习惯查表选线

楼主:
回复 网友Y:
50米内够用

网友S(2017-12-16):
现场往往没有更多时间细算,所以实战经验还是得有,手中的活才能成竹在胸。

楼主:
回复 网友S:
谢谢还在关注;我在指导施工中,30kw 距离30米内25平方已足够,连续满载工作,电缆没有热感。

网友Z:
干多了,就是最平常的事情了

网友AA:
我觉得45KW的电机用25平方的比较好,55KW电机用35平方比较好,75KW电机用50 平方比较好,90KW电机用75平方,110KW 132KW的电机用9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