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在触摸屏上输入10HZ变频器上就显示40HZ,输入30HZ变频器就显示20HZ,什么原因,变频器是ABB的,是程序取反了吗!~

网友A:
请提供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原理,比如采用触摸屏直连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或者触摸屏通过PLC控制器再去控制变频器等等。另外还要上传原始程序进行分析和研究。

网友B:
直接modbus通讯?还是通过plc模拟量的?

网友C:
呵呵;频率的设定曲线是反的吧;检查参数;

网友D:
是通讯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呢?

网友E:
设备是不是带了很重负载,变频器的控制模式是转矩吧!pLC取反是对位,不对字。pLc读取触摸屏的值,乘一个系数,通过RS485送到变频器指定寄存器控制变频器频率。

网友F:
同意3楼说的,结合你说的上限没问题应该是50HZ,切换也没问题,那就只有程序里数字量的上下限和工程量的上下限不对应,有一个反了

网友G:
估计是参数设置问题吧!

网友H:
这个问题很好查呀,就是监控远程给定到变频器端口的信号,是递增还是递减逻辑就行了。先把问题范围确定,再去查故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程序我们是打不开的,所以只能让调试人员来处理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网友J:
问题不明确,楼主简单的通讯打发了
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
还是屏与PLC通讯,PLC与变频器什么方式连接?
如果是用来几年设备----准备银子
如果是刚进的设备----程序设计问题

网友K:
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L:
应该不是程序,而是变频器内部参数问题!

网友H:
变频器不是应该都有输入或输出各个端口的实时监控参数吗?包括通讯的。如果不能自检或不会自检,那一旦有事就干等着了?

网友M:
我记得变频器好像有一个反比例参数,以前我调试变频器把那个选了反比例,也是如此的

网友N:
数据不够多,看上去像做了减法,不知道是不是把对应地址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