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PLC和触摸屏一个牌子,三个字母BAP 但我知道不止三个字母,右边这个触摸屏就2万8,上海才有卖,看了一下是澳大利亚的?

网友A:
只能说里面的浑水有点深

网友B:
这个触摸屏自带PLC功能,触摸屏本体直接挂接总线模块,我以前用过浩那尔也是如此

网友C:
拍照产品铭牌呀,就是白色的不干胶标签贴纸呀,要不怎么判断?

网友D:
拍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E:
没有看到,

网友F:
看不清啊,拍一张触摸屏背面标签纸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G:
是不是怕泄密呀,怎么没屏的型号?

网友H:
还是那个定时器亮眼。

网友I:
这么贵的设备,就这布线

网友J:
不坏还好,有问题很麻烦。

网友K:
呵呵;应当是贝加莱;
另外澳大利亚与奥地利的英文你可能搞混了;

网友L:
进口货无形中把价格给搞上去了!
没用过这个牌子!

网友K:
贝加莱的是带控制器一体的;
一台2W多是正常的价格,也就是行情,人家没有杀你;

网友M:
这个走线。。真的醉了,端子排放在电气柜最上面???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N:
太贵了啊

网友O:
柜子确实不咋地,国人做的吧。拍拍铭牌么,这又不能泄密

网友P:
PLC带触摸屏?

网友K:
有兴趣自己到贝加莱的网站看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对的老师,我也没看清,意识一扫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走线。。真的醉了,端子排放在电气柜最上面??? 还有这种操作?

那怎么了,上进线,没办法!

网友Q:
完全看不到嘛

网友R:
这个走线。。真的醉了,端子排放在电气柜最上面???

网友S:
这个价格  有程序吧

网友T:
如楼上所说,这个应该是贝加莱的,屏和PLC集成的。
这个好,不论是屏坏了还是PLC模块坏了,换了就可以了,程序都在存储卡里,每次开机自动加载程序。

网友U:
这个应该是贝加莱的触摸屏啊,自带主机功能的,贝加莱不是澳大利亚的,奥地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