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就是经验

楼主(2017-09-04):
不久前伊春地区一采石场中控区需要一台远程露天使用启动按钮箱,控制距离大约100米。25回路加3备用。按常规,按钮箱起码要做成一米左右正方防雨型,控制电缆数量需一百多棵,原在绥阳就是这样,控制电缆就装满了接近一微型货车,由于电缆太多当时都是铺在地面上的,故障率和施工难度都不愿意说了,这次我大胆改进,控制缆只用了16*1两根多芯缆。钢丝架空。按钮箱做成500*600*160要比原来的小多了。按钮用小型转换开关单控,中控区露天操作不需要任何指示,设备运转都能看到。因此施工难度及材料成本可想而知都大大节省,使用后到目前已经半年多了没出现过故障。

网友A:
有没有用无线的或者通讯来做?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以太网WIFI远程通讯控制呢?不就是增加2个PLC罢了,成本不多呀

网友C:
改造升级,体现了技术价值

网友D:
要突破现有思维模式就能进步
有些时候一个简单的改变就有很大的效果

网友E:
这么多控制线,安装做不好,以后是大问题

网友F:
用无线方案很实用

网友G:
如果这么远,我一定会选择无线的,虽然我还没有用过无线的。但我会向这方面去做去想。

楼主:
重新整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