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4):
有位朋友提出过有些公司机修和电工责任分得很清楚,我公司以前出现过变频器时常无规律的报OL(过载)故障,经我判断怀疑是电机轴承有故障,这是一台拉丝机。
机修工用手盘机械,觉得很轻松,就不愿意进一步维修,觉得轴承没坏。但我换过变频器还是报OL。最后,机修工只得拆电机轴承,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果然是电机轴承故障。轴承的损坏有多种:有的发出刺耳的叫声!有的转速不稳!有的用改锥把贴耳听声音。但是本故障就没有检测出来。打开看才发现故障所在:也就是轴承的油少了,出现运转时间长了会发热,导致负载变重从而变频器保护。后来还发现几种轴承的不易查觉的故障:手持轴承,用手拔拉轴承,如果转的哇哇的,那就是少油了而不能用,还有就是轴承用手拔拉时发邹的感觉,也就是里面时而沉时而轻松。看起来如果用于工频,可能还可以将就用。但是变频器会无规律的保护。盘珠轴承和滚柱轴承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只有机修和电工紧密配合才能更好的工作,不能电工推给机修工,机修工又推给电工!
另外 ,电机皮带轮也不能随意改动!原来有变频器的机台,为了省一台变频器,用市电直供。改动了皮带轮。后来又要用上变频器。皮带轮没换回来,结果电机多次冒烟!改回原始皮带轮就好了。

网友A:
电工和机修扯皮的事常有,最终麻烦的还是现场的操作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感

网友B:
做个好的电工连机械也得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否则判断故障会走弯路,我多次和机修工说轴承的事,他们不服,最后还是轴承的事!不用说变频器,就算是200W的力矩电机,用调压器带动的,有时轴承坏了会闷住,由于力矩电机有闷劲,不烧电机,就是多高温度也不烧电机。我用手拔拉链轮,转的飞快,觉得没有故障,但我还是拆开了电机,手握转子单独试验轴承,发现很邹!但是如果带着链轮就试不出来!所以,轴承的好坏能直接导致变频器保护和电机停转!新的轴承不会用手拔拉时洼洼转,也不会邹,洼洼转那是油干了,上电运转一定时间时会因为热胀冷缩使电机轴沉重导致不转。

网友C:
机修可以不懂电气,电气必须学点机械知识。
随意更换皮带轮,相当于改变了传动比,设备实际转速降低还好,提高就是增加了机械负载,电动机过载。

网友D:
维修都得懂一点

网友E:
修设备,就像是医院看病,遇到疑难杂症,就要把先关人员叫到一起对设备进行:会诊:由设备科主持

网友F:
有没有测量过运行电流实际情况该?

网友G:
我们机电不分家,都得会干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般情况在故障前你检测是正常的,就算检测电流,变频器处于保护状态也测不出来。轴承的故障就得拆开来看才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