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4):
我以前是给别人帮忙,变频器只是自学的,仅凭经验,没有文化。所以经验也很重要!我知道,变频器在紧固IGBT时,一定要打好硅胶,并一定要上紧!拆前一定要拍照,以免安装失误!紧规紧,但是也不要过力,我有一次修丹佛斯变频器,由于紧张,也紧急,也是由于铝散热片的质量丝扣问题,有拧的乱扣了,在家试机很好,但是到了现场却出现欠压保护!很厚的一本说明书,看的我头脑很乱!后来发现是匆忙中我把电压检测电路的信号线压破了,产生误报,走了弯路!
一、IGBT和其它硬件一定拧紧,否则容易出故障!但是也要悠着点,一般把弹簧垫拧平就可以了。使用的改锥大小要合适。
二、上IGBT时,均匀的打好硅胶,上螺丝时要细心,先对称拧紧,不要着急结束,过一会儿再拧一遍,还可以紧点,再过一会儿再宁一次。也就是说这样的话,紧的程度就可靠了。上电不要着急,反复看看是否有误!先把IGBT做些保护,或串灯泡或用安全电压给IGBT单独供电,测试六路波形,正常后再去掉保护正常送电试机!

网友A:
IGBT一般是对角线拧

网友B:
这一行 心细是必须的啊

网友C:
做技术的细心严谨是必须首要的态度,不是像做业务的不负责任的瞎说,否者就会、轻者故障、大者事故

网友D:
散热膏吧

网友E:
搞技术的细心必须的。

网友F:
多谢楼主提醒啊

网友G:
IGBT上用来散热的叫硅脂,不是硅胶。弄清楚再说,不要误导了一些初学者。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明白呀

网友H:
紧螺丝还得有顺序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般正确做法是对角拧,硅脂抹上以后一般的要先拧紧一遍,停一段时间再试着拧一至二次,当然,着急可以一次拧好。由于有硅胶,你可以拧完一次试试,放半小时至一小时还可以拧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