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4):
大神们,为什么用笔记本电脑ping的通,但是编程软件CX-programmer,连接不上,同一交换机,6台远程cj2m就能连上,2台远程cj1就不行?

网友A:
PING可以找到不同网段地址的IP设备,交换机网络需要直接通讯则必须在一个网段

网友B:
连接不上可以看看提示什么?
多数是设置问题!

网友C:
就是读写程序,usb口也解决了
网络通讯的没有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u上的接口扁口的,电脑这边是usb,这线我没有。所以才想从网络的方式读出程序来。ip地址都是192.168.2.1-9。前7台是cj2m采用“以太网/ip节点在线”都输入对应的ip地址连上了。后面192.168.2.8和9,就是cj1的,同样连接方法,输入ip地址,连接不上。网段都是同一网段,ping都ping的通。

。。。

网友C:
打印机电缆

网友D:
.8或.9在交换机上换个端口试试

网友E:
能ping的通说明IP地址应该没问题,检查子网掩码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F:
是不是多台同时在线导致的,把另外6台能通讯的PLC的网线给拔掉再试试。

网友G:
是新系统还是在用的?

网友H:
只留8或者9试一试。

网友I:
在编程软件CX-programmer里新建一个工程,PLC选择你用的PLC型号,网络类型选择“Ethernet”,按网络类型后的设定按钮,在打开的网络设置窗口中,设置节点号为PLC的IP的最后一段数值,在“驱动”选项卡中设定PLC的IP地址,确定后在线工作,一般就可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