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N:N通讯最简单的程序实例

楼主(2017-09-04):
最近在学三菱的通讯,link玩不起,并联已经OK,N:N的看不懂。我是看手册的,以3U为例吧。谢谢

网友A:
N:N很简单,手册介绍的很详细了

网友B:
按照手册设定好后,这个网络中的每个PLC都有自已控制的一段区域,包括位元件和字元件,这段区域的状态会自动刷新到网络中其它PLC相同的地址。

网友C:
很多新人写程序很容易把一些系统点给占用了

网友D:
这个对照资料几下就搞定了,这些基本都是三菱做好了内部通讯的

网友E:
照着书册抄例子就可以了。三菱的手册做的还是比较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