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系统三菱PLC无法使用USB数据线链接

楼主(2017-09-04):
windows10系统三菱PLC无法使用USB数据线链接,安装驱动后也无法使用。RS422接头安装驱动后可以正常使用,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该怎样解决?
windows7和XP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请使用支持Win10的三菱软件版本,其中的驱动会更新的。

网友B:
换个高版本软件试试
win10安装过欧姆龙的,还可以。三菱的没有安装过。

楼主:
一直用的是work2,刚上三菱官网看到work3出来了,我下载来看看

网友C:
work2版本1.551D,在W10运行一切正常!
这个官网就有的下载

网友D:
软件版本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的是work2,刚上三菱官网看到work3出来了,我下载来看看
2、3对应的是不同系列的PLC,如果是Q或FX3、L的还是要用GXWorks2软件。

网友F:
worker2 就可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右击有叹号的选项,选更新驱动程序,然后选择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在浏览里打开work2的安装文件夹,确定就会自动查找安装了

网友G(2019-05-17):
我的win10找到安装文件夹了,依然安装不上

网友H:
Windows 10 家庭版安装一些软件会出现通讯不上,打不开文件,或是使用某功能时不能正常使用。(升级版本-专业版就行,)安装工控软件时先看一下软件是否支持windows 10 的,论坛分享的软件很多都没有标注支持什么版本,很多只支持Windows 7版,Windows 10版需要自己取官网卸载,或者时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