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4):
三菱伺服MR-JE-40A 报警AL24.2如何修

网友A:
什么故障,,说说看,,

网友B:
驱动,模块,电流检测及电流信号传输

网友C:
故障实例3:运行显示AL 24
查阅说明书是主电路异常,U V W电机动力线短路,这不是过流的意思嘛,迅速测量2个A7840检测光耦,发现其中一个没有供电电压,用电阻档测量发现为短路状态,更换A7840光耦,光耦供电电压5V正常,6  7脚在机器不运行的状态下是5V,装好机器,运行正常,复测运行状态下的电压为6:2.45V   7:2.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