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4):
ACS510变频器怎么设置密码才能让其它人解不了锁?ACS510变频器怎么设置密码才能让其它人解不了锁?对方不给款想用密码锁住变频器

网友A:
就一个变频器你整那么复杂干嘛,来来来,咱先谈论一些你的变频器有多大再说

网友A:
就是前天,一台分切机厂家的变频器也是锁密码,工人老说机器太慢,打开重新设置也就是一分钟的事情

网友B:
一般都是做在plc或是屏里,第一次听说做在变频器里。尾款几万,一个变频器几千,我换个品牌就行了。

网友C:
那个建议你用台达VFD-E系列,那个内部自带PLC功能:不过就一个变频器驱动的玩意,人家换了不就玩得转了??

网友D:
一个电盘里多台变频器可以考虑加密

网友E:
变频器不值几个铜板,最多把变频器的主板换掉就行了,主板不贵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