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顺序问题

楼主(2017-09-04):
我公司要改水站,背景是:有6个配水桶给4台设备供水,每桶水单独可以供一台设备完成一个周期的工作,每台设备之间运行没联系。
现在要求:先配好水的桶先用,如果6个桶都没配好,设备等待,等配好一个桶,先等待的先用。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队列结构,准备好的水桶编号进入队列。

楼主:
什么是队列结构呀?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B:
感觉是有联系的,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队列结构呀?能介绍一下吗?
sam给你的是高大上。就是编程(计算机)的一种数据结构,也叫先进先出。

楼主:
比如说,一号设备给出用水信号,最早配好水的桶开始给一号设备供水,如果这时另外一台设备给出用水信号,则用另外一个配好的水,如果剩余的桶都没配好就等待,

楼主:
当然,设备这边也一样,先给出用水信号的先用水,

网友D:
用先进先出指令,FIFO,西门子200和欧姆龙CP1h的都用,其他的不晓得

网友E:
说白了就是一个序列问题罢了,把状态顺序存储进连续寄存器逆序取出来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白了就是一个序列问题罢了,把状态顺序存储进连续寄存器逆序取出来即可

逆序取出叫做堆栈,顺进顺出才叫队列。

你真的不适合讨论算法问题。

网友F:
这就是个程序算法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