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5):
请问各位大虾, 此图是一典型两进线一母联的一次回路,做为二次控制电源的L要分别从两个并联的常开点/常闭点引出,为什么要并联两个相同的触点(常开或常闭)呢?是单个的开点/闭点容量不够吗?我在网上查过其他家的控制原理图,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个项目用的KA是西门子的中间继电器 (3TH8244)。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如果说是为了提供功率,这是不允许的,两幅触点肯定有动作时间差,即使微小也不行。

如果从冗余设计的角度考虑倒还可以讲得通,毕竟不论左右哪个回路有电,L线路始终有电,不用去考虑切断回路的可靠性。 反之如果要从考虑切断L的可靠性角度考虑的话就不可行了,接通有保障断开就没保障了。

应该是冗余设计的几率高些。

网友B:
这个还真是不清楚啊!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接线图!

网友C:
有可能是为了提高可靠性,比如防止触点接触不良,但只是推测。

网友D:
应该是增加稳定性,接触点有多余,我也经常这样做……

网友E:
还是上全部图吧!
这个触点在哪些地方使用?

网友F:
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回路,左边得电用左边回路引出,左边一旦失电,立即接通右边电源

网友G:
自动切换。

网友H:
1、用常开常闭是保证无论那组进线有电,控制电源均得电。
2、用两组接点,是为了保证控制电源的可靠性,防止单组触点出现问题,控制电源失电。一般在一些重要设备上、或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我也使用双触点并联使用。

网友I:
这种两个触点并联使用的方法,一般都是用于空载闭合断开的场合,当刀闸使用没问题。

网友J:
原来在继电保护里面正常用到这一方式,主要是有一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