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5):
有六个时间继电器的数值比较,值最大的先动作,不知道如何编程

网友A:
直接比较时间继电器的TV值或者将TV值MOV出来再比较

网友B:
看题意应当是当前值的比较,那么可以如同数据寄存器的值比较一般,也可以理解成先计时的数值较大。

楼主:
难道非要两两进行多次比较吗?不知有没功能指令

网友C:
虽然没看明白具体要求
但楼主怕麻烦,那就弄个功能块好了

网友D:
依次两两比较。

网友E:
每次启动时都是时间继电器当前值最大的先动作,要用到计数指令和比较指令 。

网友F:
两个两个比较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G:
不知道你用什么品牌PLC,如果支持语言编程的,可以使用数据筛选功能;你翻一翻c语言编程基础,就有例程

网友H:
就是排序

网友I:
先比较排序再来动作!

网友J:
三菱的有取最大值的指令。

网友K:
我用了不同编号的计数器,这样才能体现不同工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