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5):
请问直流无刷电机(带调速器的那种)的调速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负载的变化幅度为正负50%,但是每次运行期间不会变化。比如负载平时是100克,每次运动前会在50到150克之间变化,但是电机一旦转起来就不会变了。
请问速度误差可以到多少呢?听说能到2%,真的吗?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系统有编码器反馈吗?如果有速度传感器反馈,那精度2%应该没问题。如果无编码器(速度传感器),实际转速是算的,也应该达到这个精度才是。否则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就比较低了。

网友B:
产品上在用,利用控制器给出的脉冲,用测速表标定,程序计算,皮带运行速度平稳
没考虑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系统有编码器反馈吗?如果有速度传感器反馈,那精度2%应该没问题。如果无编码器(速度传感器),实际转速是算的,也应该达到这个精度才是。否则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就比较低了。
直流无刷电机都是有霍尔传感器的,用它控制相位以及测速。
但此物转一圈才出来一个脉冲,和编码器不能比。所以这种电机的速度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我还要请教专业人士。

网友C:
可不可以用伺服呀,那样精度不就高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就看你的转速适用范围了,如果是低速,就是几转或者十几转,那每周一转的检测精度就差很多了。但如果是几千转,上万转,那每周一转的测试京东就很高了呦。所以,你的测试条件是什么?没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系统有编码器反馈吗?如果有速度传感器反馈,那精度2%应该没问题。如果无编码器(速度传感器),实际转速是算的,也应该达到这个精度才是。否则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就比较低了。
直流无刷电机都是有霍尔传感器的,用它控制相位以及测速。
但此物转一圈才出来一个脉冲,和编码器不能比。所以这种电机的速度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我还要请教专业人士。
既然调速用,选带脉冲输出的驱动器就是了

网友D:
直流马达如果不携带做闭环控制的编码器传感器,还真不能做定位运动控制。

网友D:
感觉无刷马达的用途,就是用作力矩控制(可以堵转),不能用作高精度的定位控制(有惯性,自身不带刹车,只能自由停车)

网友E:
速度高一些的话基本可以满足